ASUS P8H61-M PLUS V3主板温度过高,BIOS里面出现红线

楼主(2018-01-09):
此主板,同行拿过时,是不断重启不显示的故障,后经测试是没有总线供电导致不断重启。换了总线控制芯片RT8120H后,正常显示。但进BIOS界面,就出现主板温度过的红线现象! 请教高手们这种现象查什么信号可以解决?电压测试信号已测试都正常为了1V左右。

网友:
BIOS里面可以设置不检测温度

网友A:
围绕温控 到EC那边差一下 这应该也是ec边上的电阻变质了导致  就像检测其他的电压不正常红线一样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检测电阻出问题导致的,我修到过12V检测过高的,也是IO旁边的检测电阻出问题

网友:
检测电压12V.5V.3.3V都正常的,电压检测有问题的故障,以前都遇到过,都搞定了。这主板温度过高亮红线还是第一次。找到NCT6779D的128脚OVT#替换电压还是一样。不知道找什么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围绕温控 到EC那边差一下 这应该也是ec边上的电阻变质了导致  就像检测其他的电压不正常红线一样

IO边上没找到有关检测温度的信号!NCT6779D芯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9036-1-1.html 看看这个对不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O边上没找到有关检测温度的信号!NCT6779D芯片

怎么可能 你这个cpu风扇的检测脚 不是连接EC?你ec那边检测不到 就从风扇那端检测嘛 肯定是进e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 你这个cpu风扇的检测脚 不是连接EC?你ec那边检测不到 就从风扇那端检测嘛 肯定是进ec的

cpufanin 和CPUfanout两脚分别有1.6V与0.9V左右电压。NCT6779D的IO。好板上这两个脚位电压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