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110 无待机 小修

楼主(2018-01-09):
机器版号:

用稳压电源测得待机电流在0.005左右,待机不正常。拆机测量35V芯片,

8脚、17脚,线性电压正常。3 5V电感,无电压,测18脚开启信号,为低电平。不正常,追查此信号的来源。

此信号名为3V_5V_EN,

经R3603连接到S5_ENABLE,

S5_ENABLE受控于Q2706为N沟道的场管,当G极为低电平时S5_ENABLE经RN2705,被3D3V_AUX_KBC上拉为高电平,由于G极受控于KBC_ON#_R(KBC_ON#_GATE经查没有去任何地方。)继续追查此信号的来源。

由于Q2705在实际电路图中没有安装,KBC_ON#_R经R2766连接到KBC_ON#,受控于Q2704,为N沟道场馆,当3D3VAUX_KBC为高电平时此场管导通,EC_ENABLE#_1来自开机芯片的第120脚。

由于KBC_ON#经D2702 连接到KBC_PWRBTN#,此信号受控于开关。

大致的工作原理为,当开关触发信号后,KBC_PWRBTN#,使KBC_ON#,产生一个跳变。最终使开机芯片,通过EC_ENABLE#_1信号,接到一个触发信号,开机芯片应该将此信号持续拉低,否则S5_ENABLE将会被拉低。

在实际测量中,测得Q2703 S极正常,G极为高电平,Q2703截止,D极为低电平,也就是Q2706G极为高电平,拆下Q2706,人为的使S5_ENBALE为高电平。由于3D3V_AUX_KBC,没有产生,S5_ENBALE也不会被上拉为高,3D3V_AUX_KBC受控于Q2703 P沟道场管,拆下此场管,将D S极飞线短接。插上稳压电源,待机电流为0.02A,开机正常。

小白初次发帖,有不足的地方请多指教。谢谢!!!

有不正确的地方请不吝赐教。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看了这个帖子能学到很多

网友:
写的很详细,感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写的很详细,感谢楼主的帖子,看了这个帖子能学到很多

网友:
谢谢分享,太详细了,我可以那么溜就好了。

网友:
这还叫小修

网友:
正需要谢谢楼主分享.小维修也值得。。。。

网友:
无待机是什么意思!!!!装个系统就好了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