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402MA内屏不显外接正常维修一列

楼主(2018-01-09):
  顾客说是晚上正常关机,充电器没拔第二天开机就不亮了 电源灯有。接手后接外接可以亮,怀疑屏问题,开单留下电脑。这机子电流居然只有0.180左右,起初没有考虑这里,测屏供电发现19V正常,

3V只有2.4V估计问题就只这里了,测3V3SUS正常,看来是3Vi3转换管或者控制电路问题

PQ91083脚电压只有4.5V正常12v ,这个上拉电阻是PR9109(100K)修过不少都电阻氧化,换新故障排除秒亮。电流可以上到0.330左右,这个BIOS论坛有好几个了就不发了,发下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0454-1-1.html
这里要感谢下坛友发的点位图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4054-1-1.html

 会员7790132元2022-10-28 00:29

网友:
楼主老司机 分享是美德 你发贴编辑的时间比你修好这台机的时间要多吧  哈哈。。。

网友:
这你都发现了 ,果然也是老司机

网友:
有点位就是强大啊...................................

网友:
这么低的电流要是不外接还以为电压都没出全

网友:
上回修这个机器没修好 退回去了 版型跟你这个差不多。华硕的不好修啊。。

网友A:
感觉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的好难搞。我一台E545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搞好,RTD2132S的转换芯片的条件都好像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内屏不显示外接显示的好难搞。我一台E545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搞好,RTD2132S的转换芯片的条件 ...

屏开启电压有了没 没有飞一个就可以了 有点位就可以搞

网友:
飞的比较快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学习了   有图纸对着修   比较方便

网友:
有点位果然吊,维修资料全 谁都是大师哦

网友:
不知道这可以收多少钱,现在笔记本的行情咋样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C:
多谢分享, 小白学习了 , 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开启电压有了没 没有飞一个就可以了 有点位就可以搞

还没有到背光开启,屏供电是有的。出LVDS之前出背光开启,故障不是暗屏,所以强开背光也只会是白屏,之前就试过这种故障了。重点还是双显卡工作顺序和转换芯片工作时序搞不清,看了饼哥的转换芯片时序和这个不一样,看样子哪天要把示波器搬出来抓波了,好久没有抓过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经典问题                    可惜不能加分了

今天刚发的就不能加分了 还是加完了改天过来在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开启电压有了没 没有飞一个就可以了 有点位就可以搞

找个转换芯片一样的图纸或者查下这个芯片的原理图,外接显的应该可以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 小白学习了 , 加分                                                                          ...

哥你的分加到哪里去了,  加分给别人自己不会少分的

网友:
恭喜完修 。有BIOS和点位 ,没有图纸链接, 应该没有图纸了。

网友:
老司机果然厉害。。。。。。。。。。。。。。。。。。。。。。

网友:
这么厉害,相当老练啊,感觉就是分分钟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点位图不会用、、、、、、、、、、、、、、、、、、、、、、

把文件解压到这个看图软件的目录 再点机型 选择要看的型号文件
打开以后出现图纸,最下面那两个前面的是正反面 后面的是放大缩小,鼠标要选到要看的位置,
发到最大的时候就可以看新片编号和引脚脚定义 ,左键选中一个点后右键菜单上第一个就可以查看相连的东西了,有点麻烦是每次都会最小化掉又要放大,还有不懂就百度下。

网友:
楼主技术是真的好

网友:
双层板?看着邪乎。华硕某些产品,质量堪忧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  全是经验啊  想学学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学习     学习

网友:
学习了,有点位就是比较好修,哈哈啊

网友:
昨天刚好也修过这个型号,电池保护不触发送钱的

网友:
我怀疑你这个是外接正常,内屏暗屏故障。而不是不亮屏

网友F:
果然厉害,看点位就能修,没图纸不好看电路啊,给个经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果然厉害,看点位就能修,没图纸不好看电路啊,给个经验吧

30楼 有点图片 可以借鉴下 具体的有帖子要找下

网友:
有点位图辅助维修,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老司机 分享是美德 你发贴编辑的时间比你修好这台机的时间要多吧  哈哈。。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华硕的没图纸没点位难修

网友:
这种板子的问题好多哦

网友:
老司机修机器秒杀啊,666666666666

网友:
高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实践一下

网友:
有点位没图纸也不好看芯片啊,真的很佩服,这都可以给个经验,看点位就能修?

网友:
楼主老司机 分享是美德 你发贴编辑的时间比你修好这台机的时间要多吧

网友:
华硕板没点位真不好修

网友:
有图有办法修,遇到杂牌机子没图没点位的真的是头痛 、、、、

网友:
这故障也送钱了,楼主技术好一下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 发帖的时间比修好机器的时间还久

网友:
感谢分享,小白初步学习

网友:
还没有到背光开启,屏供电是有的。出LVDS之前出背光开启,故障不是暗屏,所以强开背光也只会是白屏,之前就试过这种故障

网友:
真的是精华帖,,,,,,,,,,,,,,,,,,,

网友:
飞线是个好办法,联想也是这个玩意。屏幕闪白,时有时无,飞线OK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我收藏。屏蔽内存我觉得会用到

网友:
华硕的垃圾机器,真不想修,没图纸,主板无编号,不好修

网友:
这个信号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只知道电压偏低会显示掉电而已

网友:
屏开启电压有了没 没有飞一个就可以了 有点位就可以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