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我新手一枚刚进入维修入门,有一个问题,OP ...
各位大神们,我新手一枚刚进入维修入门,有一个问题,OPPO和vivo手机电池温度过低...

楼主(2018-01-09):
各位大神们,我新手一枚刚进入维修入门,有一个问题,OPPO和vivo
手机
电池温度过低,无法充电是什么情况???
尾排和电池都换了,还是这种。他们说电池座子附近的电阻看看有没有掉或者是接在一起了,我都试过了,不知道该怎么修、、求指导
手机

网友:
尾排和电池都换了,还是这种。他们说电池座子附近的电阻看看有没有掉或者是接在一起了,我都试过了,不知道该怎么修、、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