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等不可拆电池的手机严重进水后,可以用无水酒精浸泡处理吗?

楼主(2018-01-09):
有人说会损坏屏幕, 有人说完全浸没后立即吹干 还有人说应当浸泡5~6小时,期间不断震荡以使得水分子融入酒精中。 请问哪种是最佳处理方法?

网友:
居然被知乎日报推荐了……感觉知乎强迫我修改答案的方法就是把我推荐到日报上。所以少许修缮本答案。结果改的更罗嗦了一点,还请见谅。
====================
老实说我一直存在一种幻觉,觉得无水酒精这事是我闹出来的…大概2003年修手机玩的日子把这个处理方法广泛宣传了一下,然后大概一年多就看到网上有帖子这么说了,再过几年看到有英文帖子这么说了,再过几年发现网上到处都这么说了好像变成常识了…但是大部分转载的时候都没说对啊…
以下是我当时采用的操作步骤:
1、尽量取下机身上所有能拆下来的东西
2、擦干表面
3、拆开,目的是移除屏幕、时钟电池、偏振电机,以及去除橡胶部件
4、将电路板浸入无水酒精,少许搅动,取出,晾干
5、有条件的话用WD40等轻质油对裸露金属做防锈保护
所以细心的诸位读者,看到这里发现什么问题没?
当年手机没有摄像头啊!
而且
当年手机电池几乎都是可拆的啊!
而且
当年手机都是诺基亚摩托罗拉那个结构设计多好拆啊!
不管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和我有关(我希望不是,不然总觉得自己成了千古罪人害死了多少人的手机),总之拨乱反正一下。先从为什么要这么做开始:
无水酒精处理沾湿电子设备有远超干燥剂、烘干等手段的诸多优点。
酒精是一种非常容易与水相溶的物质,容易到它一旦和水接触就很难采用物理手段将它重新脱水,甚至采用低温蒸发它都会将水分带走。同时,无水酒精不导电,易挥发不留残余,表面张力低容易进入缝隙,对于干燥电子设备来说简直是完美的物质。正确使用它只要做到几点:与水充分接触,量远大于可能存在的水,沥干之后能蒸干。
使用无水酒精相比使用其他方法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带走水分而不只是蒸干水分。用它处理进水的电子设备,不仅带走水分的速度比蒸发快太多了,而且这使得水中的杂质也跟着带走了。很多时候就算手机浸水后处理得当没有造成直接的电路损坏,以后也会因为水中盐分残留导致的电化学作用加速电路锈蚀而损坏,或者水中的糖分导致元件粘连。烘干、干燥剂等方法不可能解决水含杂质的问题。用无水酒精清洗基本上是处理被饮料泼洒的手机唯一有效的方法。
其次,它的导电性也比较低,就算时钟电池取不下来也能安全使用,有相当好的普适性。最后,它容易清理,不象大米、石灰会落粉尘。它从化学用品商店也容易买到。最主要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会损坏橡胶、粘合剂,会洗掉润滑油、保护蜡等,但这些东西反正便宜好弄(当时)。
那么现在还能不能这么做呢? 答案是不能。
第一大原因就是镜头。镜头组件是以前手机里从没有过的复杂机械部件,以前的手机就算有镜头也是定焦的,没有机械部分而且往往镜头与电子元件密封在一起。镜头被酒精浸润之后首先会污染镜头表面(特别是内表面),其次会破坏机械部分的润滑使得镜头快速失效。而拆除镜头在现在的手机上又往往比较困难,没有经验的人难以保证不损坏。
第二大原因就是现在手机组装复杂。这里关心的复杂度主要在大量使用胶合上了。现在的手机如果胶合被酒精破坏难以复原,需要购买各种替换胶。
当然,世事无绝对,如果你能很好地拆卸手机,移除电池镜头电机胶合橡胶部件,就是想给你的电路板洗个脱水澡,个人以为还是无害的。特别推荐有动手能力的人用来修理进了可乐的手机。但是请务必、务必移除以上提到的部件。
另外要强调的是,在我最早宣传的处理方法中已经明确指出一定要移除电池。酒精含水了也会有导电性,且锂电池封包也往往使用胶合固定部件,因此将锂电池投入酒精中存在未验证的严重风险,可能导致燃烧甚至爆炸。请务必千万绝对不要尝试。
以及,无水酒精是易燃物,请绝对不要在火源附近操作它,操作中拒绝吸烟、点蜡烛、烧香求手机复活、放鞭炮驱散让手机进水的恶鬼、生火烧烤庆祝等危险操作。
====================
最后赠送个人认为最佳的处理方案。
免责声明:本人按照此方法处理有效不等于所有人按此方法处理都有效。因不同手机、进水情况不同,本方案可能无效,甚至导致手机损坏、进而伤及他人的后果。参考本方法前,请仔细评估可能的风险。本人对于本方案的有效性及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旦手机进水,无论是何种程度:
1)立即关机,能拔电池拔电池,然后移除所有插卡。
2)擦净表面水分,如果是汤、饮料等物质,可以用湿巾或者稍微潮湿的抹布擦一遍。
3)检查进水的程度。如果看不到明显的水迹,可以轻轻挤压缝隙观察是否有液体在缝隙中。
4A)如果还能看到明显水分,可以考虑按照上述无水酒精法处理。
4B)如果已经看不到任何液体,请将其放在干燥通风处,或使用厚纸巾、棉布包裹好后升温蒸发可能的残余水分。注意不要用微波炉加热。注意不要将手机表面温度升至90摄氏度以上。
5)观察手机屏幕或其他透明窗口,是否有水汽。如果有水汽,可以考虑用无水酒精法处理。
6)静置一天以上。如果有条件使用干燥箱的可以放心使用。如果考虑使用大米、卫生巾、石灰等方法帮助干燥的,请务必将手机用纸巾包裹好防止手机与这些物质直接接触。有条件恒温的,请控制环境温度不高于70摄氏度。注意——期间由于锂电池可能损坏存在着火危险,请务必准备灭火,不要将手机留在无人值守的地方。
7)尝试开机,如果一切正常则恭喜。如果还是不行——请送官方维修点维修。

网友:
关机放在大米里,然后送到售后才是最佳方案,不要说什么直接送到售后,水渗到机器里泡半天出不来的话更糟糕

网友:
今天在 Knewone 上看到了一个叫 Reviveaphone Repair Kit 的东西。

Reviveaphone Repair Kit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液体,可清理进入手机内部的水中的矿物质,用户需要关闭进水的手机然后浸泡7分钟。7分钟一到取出,用户需要在开机前烘干24小时,倘若还是不管用,不要惊慌,再耐心等上24小时。Reviveaphone称该方法的成功率为95%。

网友:
无水硫酸铜貌似更好

网友:
手机落水意外发生后,该怎么办?

1.首先,千万不要做“更加悲剧”的尝试开机动作
在手机落水之后,第一时间将手机捞出来。若任然处于开机亮屏状态,则立马关机,以避免机身内部的电子元件因进水短路受损。若手机黑屏或者自动关机啦,一定不要尝试开机!(这点相当重要!不用多解释!)

将手机从水中捞出后,估计很多小伙伴都会下意识的去按开机键,看看手机是不是还能开机,这点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做即使手机本身受损不大,一旦开机,可能会造成烧毁主板的结果。

2.务必注意的小细节
捞出手机后,迅速擦干表面的水迹。在用纸巾吸净手机表面水分的时候,注意耳机孔、充电插口部分用棉签或将卫生纸卷成细细的纸条伸进去吸一下水,最好不要用牙签将纸团直接塞进去,要是一个不小心取不出来纸团那就有点尴尬了。

再就是,将手机从水中捞起后,切记不要来回甩动手机。这个动作会使水在手机内部迅速扩散,对手机造成更多不必要的伤害。

如果你的手机是直入落水,或者只有下半部分掉入水中,那么就垂直放好手机。如果你的手机是平着落水的,那么就水平放置,不要上下颠倒放。

手机表面的水擦干后,也不要去尝试开机。只要手机进水了,想开机的话至少要等待24小时以上。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处理手机中残留的水渍,这些水渍一般是残留在手机内部,如果尝试开机,仍然会有烧坏主板的风险。

3.快速急救攻略——吹风机(选择冷风吹干)
吸完水后,可以用吹风机的冷风吹干手机,最好不要用吹风机的热风功能,因为水的导电性遇上热风的高温,很有可能会导致电池接口漏电或者内部电路短路烧坏手机。

整个过程中尽量保持手机落水前的状态。一般根据手机的进水程度来定吹风时间,建议持续15分钟以上。

4.专业急救攻略——常见的干燥剂或者大米
如果家里有干燥剂或者干燥盒的,可以立马将进了水的手机与它们密封放在一起。所以小伙伴们平时购买了一些商品后,可以将其中的一些小包干燥剂收集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没有干燥剂,那就考虑用大米吸水吧。对于可拆卸电池的手机,立即将电池取出,然后将手机和电池等放到大米里。对于不可拆卸电池的手机,直接将手机埋在大米里面,利用大米的吸水性原理来吸收手机内部的水分。

另外需要注意,在放入大米之前要作好耳机口和充电插口的吸水处理,并且要用胶布贴住这些插口后再放入大米。

5.经过以上述急救处理后,仍然会出现两种情况:
(1)若手机仍然开不了机,那么就直接送到售后去吧!千万别自己瞎鼓捣瞎拆,不然最后的一点点希望可能都会被自己给整绝望了!
(2)若手机可以正常开机了(而且重启后不会莫名的关机),你也需要检查一下手各个部件,看看是否都能够正常工作。

>>首先检查手机屏幕,看看屏幕是否会有痕迹或显示异常,有时候手机泡过水,屏幕受到影响后会显示不正常。
>>检查手机的听筒以及话筒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测试。
>>检查手机的扬声器是否可以正常发声,泡水后可能造成扬声器不响或者扬声器不出声的情况。
>>检查手机的摄像头是否能够拍照,包括前置摄像头以及主摄像头。
如果测试上面的几项都可以正常使用无任何一场了,那么恭喜你,你的手机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好啦,关于手机进水后的正确处理姿势就说这么多了。最后安利一下,介意的童鞋请直接忽略!
想了解更多实用手机技巧和知识,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闪回收】。另外,家中有闲置手机想回收或者想以旧换新的小伙伴,都可以来【闪回收】看看哦!

网友:
我的4s掉进洗脸盆里(满满一盆水)并且浸泡了一段时间后才被我捞出来 屏幕里全是水 没有送修 我是这么做的:买一袋米(米的吸水性不错) 把手机埋进米里 在把米袋子放在暖气管上(北方冬天) 如此一周  手机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耗电比进水前快一些(进水后已使用一年)

网友:
去找售后才是最佳方案.......

网友:
我来做个回答吧。下面的方法亲测有效。
我的朋友以前买的Lumia920也是封的严严实实的机型,进水了。屏幕上都有水雾。
我当时教他的方法是在市面上买一个吸湿盒,很便宜,十块钱三个,然后和手机放在
一个塑料袋里栓紧,注意手机垂直耳机孔朝上。然后第二天屏幕上的水就没了。yeah!

网友:
索尼大法好

网友:
上次弄倒一杯水,倒在我裸奔的mac上。 瞬间关机,试着开了下屏幕已经不亮了(完全不应该去打开)···想到估计是要花几千大洋去修了。  然后把电脑倒过来,用用冷风的吹风筒吹(热风不行),吹了两三个小时。没敢打开。
第二天鼓起勇气打开了试试,结果好了。。。。。哇哈哈哈哈。。。。瞬间就去买了个键盘膜···再也不能发生这种事了········

我好像没答题╮(╯▽╰)╭·····

网友:
舍友的iPhone4掉进过厕所…当时是这么做的:表面擦干,拿吹风机低温档对着手机菊花吹 吹了好久 然后又晾了一天,然后就好了…就是相机坏掉了,拍不了照 其他都正常。
另外一个舍友的iPhone4也掉过厕所…后来…后来就彻底坏掉了…╮( ω )╭
这种事…看缘…

网友:
我是4s
首先说一下把4s的后盖打开 不算自行拆机 如果进水厉害 除了关机 还有就是打开后盖 把能看见的地方弄干
另外手机如果没过保修,就是屏幕都不亮了,也能淘宝500元换新机

网友:
不要开机,送去售后。

网友:
首先,题主所说的三种方法都不可取。手机在整机(指未拆任何零件)的情况下不可再次浸入任何液体,这样会对手机中的脆弱零部件比如屏幕、摄像头等造成不可逆的二次损伤 。
        最好的处理方法应当是立即断电,拆下主板,将主板上可拆卸的零部件例如摄像头、音量键、振动器等拆解下来,再放入无水酒精中清洗,然后将所有零件吹干,若是之前掉入的水质较脏,无水酒精的并不能有效的清洁主板上的杂质,此时应替换为天那水来清洗。
        鉴于题主说掉水严重,那上述的方法多半没有效果,还是交由专业的维修人员来处理。

网友:
作为曾经把4s 5s先后掉入马桶的人

办法一 关机 放着不动。后面开机就好了 其实当时拿出来的时候 也没什么问题。

办法二 网上的办法 放在米桶里。当时拿出来屏幕能亮 但是听筒不出声 我是官网买的 去旗舰店里 他妈的还要预约【以前是不用的 直接给你拆机 把水擦了】没预约 就推荐去特约维修中心 就是要钱嘛 听筒连屏幕还连指纹解锁 换一下1999还是2999来着。我就呵呵了 微笑着与蓝T恤再见!
回家怒放米缸 【就是搞了个乐扣乐扣 放满大米 把手机塞进去】
五天后
好了
所以以后掉水里马桶里 什么里 放米缸就好嘛

网友:
用纸巾包着放进米缸里,我的iPhone进水后touch id就这样神奇治好了

网友:
我想问的是如果已经进水一段时间按键没有反应了怎么才能知道有没有关机?

网友:
放在大米里面

网友:
华为mate7,维修中心说屏幕进水只能换,不能修。结果屏幕一半黑一半亮,其它好像正常,咋办?

网友:
不同意排名第一的答案,因为那些我都试过,基本上没有抢救过来的。

因为家有宝宝,数部手机各种情况摔啊进水啊,还有一次半夜上厕所发现有光,原来是手机被扔到水盆里了。网络上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基本不成。试了有用的那是进水非常少了没烧到什么。

手机进水的话把外表擦干第一时间就送到手机维修处,那里有专门的设备,这样比较有希望修好。这是手机维修师傅告诉我的,当然我的那部手机送晚废了,在我用吹风机吹放到大米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