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打印机取下硒鼓后

楼主(2018-01-09):
激光打印机取下硒鼓后,安装驱动程序时能正常识别到打印机吧?

网友:
可以的 能通电 就可以识别USB接口就可以装驱动

网友:
换驱动板后好了。换驱动板后好了。原来就是安装驱动时识别不到USB设备。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硒鼓不影响电脑识别打印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机器??硒鼓不影响电脑识别打印机的。

三星ML-1666黑白打印机三星ML-1666黑白打印机

网友:
能不能识别硒鼓,好像和鼓的关系不太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