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8触摸失灵求救

楼主(2018-01-09):
机子拿来是正常的 拆机换盖板后就触摸失灵了   可以肯定是 屏幕是好 的  没有看到明显的掉件    谁遇到过  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尾插小板插了吗

网友:
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键卡住了  或者 感光没装好

网友:
确定屏幕没问题就测座子阻值呗 图纸也有

网友:
你换个屏幕总成看看,别是拆电池的时候把,排线划伤了。不行打下屏幕接口阻止和供电。

网友:
我有一次拆苹果手机后盖的时候把屏线划伤了,最后找到了又买 了一个屏幕,哈哈 所以拆机一定要先看教程之类的。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触摸座子有脏东西之类的

网友:
或者你看看是不是触摸座子坏了,这个也有可能导致触摸不灵

网友:
扣屏排线的时候扣掉主板排线坐旁边的电阻了吧

网友:
屏接口重点查下,还有周围的器件,如果用撬棒的话容易调件的。

网友:
不会是排线划伤了吧兄dei,那你可倒霉了啊

网友:
爱拼才会赢,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