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8-01-09):
iPhone6 Plu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 Plus

【客户描述】:

  进过水后出现充电慢,现在是手机不充电。

【维修过程】:

  用试机电池测试,USB电流表接上数据线显示充电电流在0.08到0之间停的跳变。这种充电时没电流,而有充电图标显示的就是俗称“电越充越少”。

这种情况基本为充电芯片无法正常输出充电电压。常见的为USB芯片损坏和充电芯片工作不正常都会引起这种现象,而考虑到之前有进水的情况,优先考虑充电芯片。

iPhone6 Plus手机不充电故障维修一例

  在6代6P的机型中最常坏的是自举升压电容C1402和L1401损坏,而6S  6SP的充电芯片和6代的是一样的,直接去打C2300的阻值,发现C2300两头发黑严重,直接换掉此电容后开机充电,充电电流1.4A正常修复

  总结:很多6代 6S的充电电流小、充电无电流的换完USB和充电IC还不行主要应该找充电升压电感和充电电容。
  iphone6不充电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8-1.html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网友:
不太懂,一般的充电不是5V通过充电IC降压电池电压充电吗?安卓的机子好像也是这样的,为什么跟升压电感有关系?

网友:
没有充电电流直接充电IC 顺便打一下阻值 几乎排除U2 因为能连机

网友:
感谢分享,难遇到的问题,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方向明确,帖子一看就明白,感谢楼主分享,  这种原来能用,后来不能用的情况,外围坏的比较多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可以,不错

网友:
不错,学习了,值得一看

网友:
新手小白学习了,积少成多,聚沙成塔。。。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谢谢大神的分享,谢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2018-04-07):
维修手机不只是单单会换换IC就可以了。有理论基础,看懂电路图,知道工件时序同样很重要

网友:
好东西  正需要这样的点位图  在这里找到了

网友:
来这里会学习到很多东西。很好,多谢老师发布经验

网友:
经验很重要 能让维修的时候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2018-12-09):
不错,学习一下,:P:P:P:P:P:P:P:P

网友:
难遇到的问题,很好的经验,如果以后能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就好

网友:
6sp的说成6p,6p那里有c2300c2300

网友(2019-05-23):
充电电流只有30-40。更换过充电ic。是不是也是可以考虑这个电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