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3000-H不充电

楼主(2018-01-09):
哪个是充电芯片麻烦用箭头指一下

网友:
可能和电源IC集成,用表笔量一下有没有和电源附近电容相通的点

网友:
查一下usb接囗的esd保护了,可能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右边第一列电感相连的黑色小BGA,电池充电和OTG供电

网友:
最简单判断法,被一群电容电阻包围着的就是电源IC

网友:
中间那个被一群电感包围者的应该就是电源芯片,但是充电功能是不是在上面不确定。

网友:
没有图是真心不会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