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三星液晶s22c200b的 电源板 维修图纸 谢谢

楼主(2018-01-09):
有15V 供电      5.1V  只有3.7V  有老师教一下吗???

网友:
不行就直接换一块不就好了,值不了多少钱,又快

网友A:
修多了,基本大概都不看图纸,只是主芯片看下就够了,新手上路,慢慢来。

网友:
请大师指点  图上那个地方有可以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多了,基本大概都不看图纸,只是主芯片看下就够了,新手上路,慢慢来。

请大师指点  图上那个地方有可以出问题的

网友A:
把5v的   二极管 换掉,再把5v 的电容换掉,
换完,还不好的话,呵呵,那就是你搞不定的业务了,
维修还是个复杂的活,你没基础,弄不来,因为坏,常常可能坏几个零件,所以,没可能指定是那个零件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5v的   二极管 换掉,再把5v 的电容换掉,
换完,还不好的话,呵呵,那就是你搞不定的业务了,
维修 ...

大师 谢谢指导  可以的话做个朋友  嘻嘻。请大姐姐多多指教

网友:
我是个男的,挂个武汉贝贝的头像,你要想学我可以网上指导你去自学,指导你要花去我3-4个小时,你要付150的唠叨费,我就收个网徒弟,以前热心过网上指导年青人,哎,现在不想白忙活了,大部份,后期还要自己的坚持。愿意的,就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