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楼主(2018-01-09):
GA-B75M-D3V 键盘不能用,U口的出技嘉LOGO时可以用,按F12后就不能用了,用圆头的是进了PE选择界面后就不能用了,这是咋回事,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
把PS2修起来就好了。。。。。。。。

网友A:
主板上5v供电不稳定造成的下看看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5v供电不稳定造成的下看看5v

对,插上后量电压是多少看看。

网友:
修好PS2电路就可以了,USB也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