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板号: DIH81R/General SFF MB 12127-1不显示

楼主(2018-01-09):
DELL板号: DIH81R/General SFF MB 12127-1不显示,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但就是不显示,板上也没有小喇叭,求此板的
不显示
板号

网友:
能接个小喇叭上去吗?

网友:
论坛没有就去淘宝吧

网友:
图纸找到了,还刷了2个BIOS故障依旧,测复位和PG都正常,就是不跑码,

网友:
CPURST也有,就是不跑码,BIOS刷了好几个无效,这也许就是此板的通病,

网友:
我也遇到 一一样的故障,两片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本来主板是一切正常的,想把BIOS备份一个就拆了BIOS芯读取备份完重新装回就不跑码了怎么刷都不行郁闷

网友:
BIOS刷了好几个了故障不变,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CPU还没温度

网友(2018-05-04):
希望少灌水呀,节约大家的时间.
这个机我修到过打U口阻值,短路了,那个过流保护芯片拆掉后其中一个不短了
但另一个口还短,果断换桥亮机.
桥是很贵,薄的 SR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