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加电0.05

楼主(2018-01-09):
这机子修的真艰难。一开始加电到0.05掉电。一查RTC电路晶振不起振。(对RTC电路不起振但是电流上去了。应该没有加电因为此时公共电没有电)干掉晶振后终于起振了。依然加电到0.05掉电。去看HP 4321s的保护隔离瞬间懵逼了。这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保护隔离电路之一。又一个不走寻常路的板子。结果查到是我的适配器电源头坏了,没有发出ADP_ID。EC没有发出ADP_EN打开保护隔离(这机子先有线性5V然后降压成线性3V去给EC提供待机电压)。又找了一个适配器一量中间针15V,估计能用。一插上主板,按下开关,因为看不见电流,不知道能不能亮。但是电源指示灯常亮,CPU发烫。肯定是加电了。但是接屏不亮。试试外接和USB键盘。USB键盘已经可以控制键盘指示灯亮起。USB控制器已经初始化完毕。自检已结束。外接屏幕只有背光本来是长白屏。接上主板后变成长黑屏。说明已经输出VGA信号但是输出信号不正常。蒙着先刷个BIOS吧。去论坛随便下了一个,尼玛这次自检都过不去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把原来的给刷回去。然后去查为什么lvds屏不亮,背光主供电19V有,背光开启0V不正常。LVDS_blon是独立显卡发出来的,然后把散热片拿掉一看到是ATI的显卡心中一阵惊喜。按摩店的北桥和ATI的显卡特别容易虚焊捡了好多死鱼了。屏不亮估计就是显卡惹的祸。然后风枪风速调到最大,温度最高。对着显卡加焊。然后又捡到一条死鱼/憨笑

网友:
一个头坏了,走了这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