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X750多次BIOS软件损坏

楼主(2018-01-09):
   牌子:ASUS

型号:X550/X750
问题:2018/01/01号接的机器广中医广药的女学生机器是AMD芯片的。
维修:开机电流1.02后就掉到0.85就不动了,当然这个情况肯定是先测量、先软后硬咯。我就在淘宝买了个BIOS刷居然好了测试半天机器没问题我就装机器给回学生。今天9号学生拿着电脑到店里说开机又不亮了,刚刚买了BIOS刷了有亮了。我也是醉了。你们遇到过这样问题吗?

ASUS X550 BIOS.zip

网友A:
你的机器问题都 不关BIOS   你加热了BIOS芯片附近好的吧

网友B:
应该不是BIOS问题  你可以加热试下 说不定有新发货

网友C:
你先放电看能不能亮,要是能亮就不上bios问题了

网友D:
短时间没坏两次BIOSS的几率真的没见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时间没坏两次BIOSS的几率真的没见过呢

我就遇到了,机器还在我手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BIOS问题  你可以加热试下 说不定有新发货

BIOS芯片我换了。用原来的芯片焊接回去还是不行的。这样应该就排除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问题都 不关BIOS   你加热了BIOS芯片附近好的吧

BIOS芯片我换了。用原来的芯片焊接回去还是不行的。这样应该就排除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放电看能不能亮,要是能亮就不上bios问题了

有放电的不然就不会买BIOS了

网友:
有,我们厂就有过,BIOS芯片相关线路故障问题

网友(2018-03-29):
现在这个本子有回来了,开机不显示0.520电流

网友:
这样我是要疯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