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乐视x620求助

楼主(2018-01-09):
乐视x620求助,手机连电脑,USB识别正常有驱动,按论坛上的教导去掉(烧机)电容,依然不能开机

网友A:
能识别驱动 应该问题不大吧 我也是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识别驱动 应该问题不大吧 我也是在学习中

就是不能开机,拆掉屏蔽罩下边那个电容依然一样

网友B:
那个电容短路不,不短路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短路不,不短路考虑其他问题

不短路不短路不短路不短路不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