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22寸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8-01-09):
如图,检查电源电压正常,电容也没有鼓包,用酒精清洗过屏线插头借口等也没有好转,初步估计是屏幕损坏,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妙招。

网友:
图都看不见哪里来的图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早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看照片      估计是       屏幕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