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小修一列

楼主(2018-01-09):
机型:A1502
板号:820-4924-A
故障:触发掉电

接修一台MacBook Pro A1502

直接打开后盖(水果的不得不说很好拆)接电流表待机0.02按开机键到0.04掉电后可再次触发
确定主板问题后拆出主板开始维修

观察主板并没有进水,也没有修过的痕迹(一修机问题应该不大)

考虑到这个板子不上电池不触发而且电池也TM不好拆直接短接这个电阻
BATLOW

然后就可以跟正常的板子一样维修了

万用表打了一遍各大电感阻值没发现异常(这里就开始被坑了,我万用表表笔接触不良)
看电流感觉这个板子是保护了
没短路估计就少电压跟着 图纸点位一步一步来

掉电后=PP3V3_S5_REG也跟着掉了
=PP5V_S3_REG一直没有(触发后就该有的)

不应该啊有触发电流机器肯定是触发了的

为毛5V就是不出来,白厮不得骑姐。。

这个时候来客户了先把板子放一边先做其他的事情。。

忙完后又拿起这个板子屡屡思路先,这个现象就是他妈后继有短路的现象撒只不过其他板子隔离保护不一样电流表会打下表。。

换了个万用表再次量了一遍电感阻值,奶奶个熊。。5V电感TM的直接0欧

你妹妹的个吻,害我走了这么大个弯路。。。

直接烧鸡大法伺候
找到罪魁祸受

来个亮机图

最后各位BOSS加点分吧!!!!修机要细心。。。

 会员12235452元2023-3-20 20:01
 会员12799372元2023-2-2 11:28
 会员1660882元2022-12-14 07:55
 会员5723942元2022-10-6 13:01
 会员8967412元2022-9-23 17: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不用谢 。。。。。。。。。。。。。。。。。。。。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让我们一起进步

网友C:
请教楼主,怎么短接batlow,是把这个信号拉高还是拉到地?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能告知是编号多少的电容短路了, 谢谢。

网友D:
短接batlow是个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E:
掉电的时候不是就应该把所有的电感打一遍阻值吗?一打就知道那里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怎么短接batlow,是把这个信号拉高还是拉到地?

拉高 就可以不上电池也能触发,

网友F:
感谢楼主的烧鸡大法故障解决,加分支持。

网友G:
还好5v供电的芯片没有烧掉,烧掉就麻烦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的烧鸡大法故障解决,加分支持。

感谢加分

网友:
维修工具很重要,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短接batlow是个好经验,谢谢分享。

感谢加分

网友H:
好,这下楼主赚大发了,狠狠的报个价,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这下楼主赚大发了,狠狠的报个价,哈哈哈。。。。。。。。

加点分呗

网友:
一般这样的情况会不开机,,,,,,,,,,,,,,,,,,,,,,,,,,,

网友:
也就是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不过还是恭喜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好文章 ,收藏了

网友D:
我没修过苹果,所以今天问了下笔记本维修师傅,他说大部分苹果笔记本,都是不需要这样做的,偶有不插电池不触发,大部分不插电池都是自动触发,而且电池可以不拆,拔掉线就ok

网友:
没短路估计就少电压跟着 图纸点位一步一步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好,这下楼主赚大发了,狠狠的报个价,哈哈哈。。。。。。。。

好的,已加分。。。。。。。。。。。。。哈哈哈

网友I:
思路很清楚   学习了    不错

网友J: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修过苹果,所以今天问了下笔记本维修师傅,他说大部分苹果笔记本,都是不需要这样做的,偶有不插电池 ...

1502这个机器是要插上电池机器才可以触发,不上电池你按开机键也开不了机

网友K:
这哥们一看就是专修苹果机器的  这么一修 的故障 能接到  捡菜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哥们一看就是专修苹果机器的  这么一修 的故障 能接到  捡菜的机器啊

不是专修苹果的哟

网友L:
修机就是要细心,经验也很重要。。。短接batlow是个好经验 ,已加分

网友M:
楼主四川人,写文章都带川腔,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L:
修机就是要细心,经验也很重要。。。短接batlow是个好经验 ,已加分                                      ...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四川人,写文章都带川腔,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这都看出来了   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思路很清楚   学习了    不错

           不错就加点分吧, 加分才是我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让我们一起进步

修机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N:
修机要细心。。。修机要细心。。。修机要细心。。。谢谢分享

不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的时候不是就应该把所有的电感打一遍阻值吗?一打就知道那里偏低了。

被万用表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好5v供电的芯片没有烧掉,烧掉就麻烦了啊

恩是的  不过也还好  有这个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的,已加分。。。。。。。。。。。。。哈哈哈

感谢加分

网友O:
这弯路也走一趟,老板太忙了老想秒杀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弯路也走一趟,老板太忙了老想秒杀收钱

能秒杀的当然好

网友P:
好,这下楼主赚大发了,狠狠的报个价,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这下楼主赚大发了,狠狠的报个价,哈哈哈。。。

修苹果的价格还是好点

网友Q:
厉害了 每次看这种精彩的帖子就跟玩游戏胜利的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厉害了 每次看这种精彩的帖子就跟玩游戏胜利的感觉是一样一样的

觉得好的话 加点分吧

网友R:
这个不错  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个不错  加分鼓励

感谢加分

网友S:
有时候烧鸡大法还是挺好用的,但是有时候也挺悲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有时候烧鸡大法还是挺好用的,但是有时候也挺悲剧的

呵呵 也没啥悲剧可言   修得好就修,修不好就算了

网友:
修机第一步就不是外观检测然后载打值吗

网友:
都是电容热的货,笔记本电容切实坏的多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比较明显的,修起来不费事

网友:
苹果机短路的,如果没有进水,似乎很多这种贴片电容击穿的

网友:
苹果的用料看来也不是跟价格一样完美,这种电容也有坏的。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个 搞了好久也是5V短路 电容取了就好

网友:
这故障修的。。  真够深刻的  加分鼓励

网友:
这里面最有价值就是短接电池低信号的电阻,你的万用表也是神了,短路都测不出来

网友:
不不不,你才是BOOS,分不多,只有给你加加油了

网友:
其实苹果修起来很爽   修好后很少有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