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刷机刚出现白苹果进度条时,进度条不动几秒直接黑屏重启报错9

楼主(2018-01-09):
自己拆下硬盘打值都正常,装了一其它5s主板上拆的硬盘还是一样报错9,今天把cpu都重装了一边还是一样报错9,有知道的大神能讲解下这是什么原因吗?先谢谢了,没有硬盘测试架写不了硬盘,个人感觉硬硬盘可能性大。

网友A:
得写原版序列号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没搞过苹果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是字库有问题,要换字库,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写原版序列号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应该换5s其它主板硬盘可以刷机的只不过不能激活的!难道ios11的系统改了刷机验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