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700维修

楼主(2018-01-14):
说一个USB不能用的案列,发帖涨涨记性。

接一台联想G700,

故障为右侧USB2.0接口不能用,左侧的3.0接口能用

拿到机子看了一下USB口无异常对USB口打阻值正常,打了下供电也有5V。插上U盘右侧2.0的接口不能识别,左侧3.0的接口可以识别。故障跟客户所描述的一样

客户在一旁看着拆开后盖用万用表装装样子量了下主板然后跟他说主板桥坏了需要更换。经过一番唇枪舌战后开单走人

拆开机器后看了下主板是ASUS代工的,

看到USB2.0是连接到一个小板通过排线在连接到主板。心想难道是排线接触不良,事实证明是我想多了。。。

USB用不了无非就是供电不正常,桥坏,桥条件不满足。BIOS程序坏

说干就干,直接把2个BIOS都刷了,(主板有2个。一个2M一个4M)还是一样

分析一下手里这个板子既然供电正常,阻值也正常,3.0的接口可以使用,只是2.0的接口用不了,说明桥的USB模块条件是满足了。可能是桥性能不良了。
直接上BGA干了一炮涛声依旧。。还是不死心直接换了一个

换完桥后接屏点亮,等我上好散热器准备插U盘试机的时候发现机器都不亮了。Fuck。。
桥没换好??不应该啊 对我自己换个桥的自信还是有的,带黑胶的都是小菜。
怀着忐忑的心情又干了一炮。
装好散热器插上U盘还是不识别。我勒个擦。。白瞎了一个桥

此时不淡定了,桥都换了为毛还是不好。想找个图纸来跟下也没图纸,点位也没。只能凭着经验来了
插上U盘开机本想跟下USB检测信号的,结果发现了端倪。插上U盘过后5V电压被拉低成2.6几V。沃日 。拔掉U盘又变成了5V。你大爷的!!!隐藏得够深。。

直接短接开机已经识别到了U盘

终于搞好了,小样还医不好你。。

装完机器LOGO过了死机了,你妹的。重启一遍看见win7的菊花了,正常进入系统了。插上鼠标自动装完驱动试了下可以用,过了会弹了个USB设备报错,你大爷。
打电话跟客户讲了下情况,需要装系统。
插上U盘引导进PE死机了,U盘坏了?换个U盘进去了好吧直接装了个WIN10(这个U盘里没WIN7镜像)情况有所好转,但是还是会有报错。

没办法继续拆机,把原本的桥找到换回去不在报错,装回WIN7也没报错。好吧之前那个桥确实有问题!!!

再次装回机器顺利进系统发现没声音。草泥马。。插上耳机也没声音。。排线没插好?
才装了系统会不会是驱动问题?装了一个鲁大师更新了声卡驱动有声音了,至此终于TM修好了。

码字不容易,各位老板加点分。

 会员1375333300鑫豆2023-12-7 17:29
 会员1143491300鑫豆2023-11-27 18:38

网友:
不容易的维修,这故障在宏基的本本上修得比较多!

网友:
这个故障我修过,不过插USB  电压没被拉低,我开始也怀疑主板问题,也怀疑过桥,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先更换小板,更换小板后故障解决!!!!!!!!!!!!!

网友:
一路忐忑,不过最终还是修好了,以后遇到类似的,先插U盘亮电压,哈哈

网友:
呵呵,还是动不动就干桥,这样时间代价都挺大的哦,呵呵

网友:
像这样的机器你就去干桥,。。。你也是够牛,明明知道USB 3.0可以用啊!

网友:
最后是这边这个小板问题吧?呵呵了

网友:
来回折腾了好几回终于搞好了,然后又愁胀白干了桥,为什么不测清楚,走了点弯路,这仿佛是所有的技术员心声呀

网友:
这故障修的。。  真够深刻的  加分鼓励

网友:
就是一个5V转换USB5V的供电芯片问题  搞复杂了 。不过下次就有记性了。。。记得插上USB再打电压。。。哈哈 加分鼓励了

网友:
有时候 真的很背  被绕进去  当你修好的时候  才发现 妈的 这么简单的问题被自己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做维修果然不容易。。。

网友:
前天遇到一个不触发的,V470,我也被绕进去了,以为是通病乌龟壳,还好我没被绕的很,摸了不发烫,一般我不会直接干的,最后也是USB小板问题,

网友:
技术不到家呀,动不动就干桥....

网友:
技术不错啊学习下以后见到了注意了

网友:
换桥之前,还是多个心眼,,,,,,

网友:
这机器少哦       修机不易哦

网友:
故障就是5V带不起引起的?一般我都在最后才干桥

网友:
客户的机器不到万不得已我真的不想碰系统。。一堆问题

网友:
做维修走弯路是难免的,这个以后印象就深刻了,加分安慰一下。

网友:
受教了,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让别人修的

网友A:
楼主你都不看点位就开始动桥了....老司机也有翻车的时候啊......

网友:
修机不容易,这么问题都是不好找,赞个

网友:
都是些高手呀,羡慕,技术杠杠的

网友:
厉害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修笔记本呀。

网友:
还是要多看看高手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修过转换芯片旁边的电容坏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虽然经历了磨难,但终究见彩虹!顶你!运气也不错兄弟!

网友:
搞得这么曲折??????????????????????????????????????

网友B:
楼主是修的够辛苦了,看来桥新不太好,找料版又缺货

网友C:
是桥的问题吗,不是你的U盘有问题拉低了5v?数据线阻止正常 桥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桥的问题吗,不是你的U盘有问题拉低了5v?数据线阻止正常 桥应该没问题的

供电MOS管带不起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修的够辛苦了,看来桥新不太好,找料版又缺货

好配件是个问题

网友:
先测试完在换桥

网友:
这种故障真的是最让我头疼 细心 加努力 楼主成功啦

网友:
要插上U盘测USB供电是否正常。。。好经验,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遇到都是坑爹的,我进水的洗洗就给我3v短了,好菜操蛋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呵,还是动不动就干桥,这样时间代价都挺大的哦,呵呵

网友:
这机器少哦 修机不易哦 ................................

网友:
遇到一个不触发的,V470,我也被绕进去了,以为是通病乌龟壳,还好我没被绕的很,摸了不发烫,一般我不会直接干的,最后也是USB小板问题,

网友:
我之前修过一台 之前在别人家清灰的时间 排线没插 这个郁闷啊 哈哈哈 当时客户没在 不然没了300大洋

网友:
很久以前也修到过这个故障,不看楼主的贴都忘了

网友:
桥是拆机的还是网上买的,网上买的应该不会发坏的吧

网友:
还是动不动就干桥,这样时间代价都挺大的哦

网友:
BIOS也是坑的,华硕的坑爹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