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F 不上CPU可触发 上CPU 不触发

楼主(2018-01-10):
asus  B85M-F  不上CPU可触发  上CPU 不触发
客户拿来主板  说 开不了机    拆板  工作台上是不触发
开机针  3.3 正常
IO  ntc5535
只听说过华硕的主板 不上CPU 不触发   还真心没见到不上CPU可触发 上CPU不触发的   12V4pin接了的   不上CPU 测得CPU供电1.67V

万用表捣了下CPU 供电  没见不良或者短路的
顺手测得cmos跳线 一端0V  一端0.6v   再测电池 2.99
不太正常  要么没得电 (联想的机器 不通电就测不出) 要么不能这么低
再看  双二极管 腐蚀  换之  OK
  看来8系列的板子 RTC 这块参与触发 ?
大神们指教下
电池上放的句式断了一脚的双二极管

网友:
6666有事没事测一下电池

网友:
RTC在H61开始 出问题就会一触发掉电  然后就不触发了   要把一下电源放放电才可以触发

网友:
小电池那边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钳位二极管吗  为了是COMS省电的那个?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让我们一起进步

网友:
看来8系列的板子 RTC 这块参与触发

intel平台RTC向来就参与触发的啊,只不过是即使电池不装或者无电也能从3.3V待机供电获得RTC供电。
倒是AMD平台部分板子RTC无供电都能触发,但是不跑码

网友:
RTC  参与触发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二块这个板子,不上电,开机针0.30V,要怎么下手修?

网友:
这是个跟南桥待机供电的双二极管

网友:
看来我要改改,新手的我老是不上电池就修主板。。。

网友:
在这样的,会不触发么??还没注意到,,收下了

网友(2018-03-17):
学习到了,   感谢经验的分享。感谢楼主的慷慨

网友(2018-06-16):
我也有一台 不触发的 没什么思路!!!!!!!!!!!!!!!!!!!!!

网友:
RTC 本来就参与触发啊。  单桥主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
CMC振荡器问题?  还是其他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