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v1.1报警内存不过

楼主(2018-01-10):
同行那过来 说不亮机报警,, 我刷了一下灰测试亮机了《心里想就这都 好了》 反复测试7-8次后故障有出来了内存报警3短一长的报警,测内存电压出来了cpu电压也出来了,论坛里有人说bios问题,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 ,感觉不是bios问题,吧他原来的bios还是刷回去吧,也有人说是集成显卡电压不出导致的《我想说内存不过集显电压不出正常啊》我的也是报警就集成电压不出报的内存不过的警,集显没出我也没管他,测内存复位也正常了,用示波器测总系有电压无波形,这板子时钟集成到桥里面了心想试试直接加焊南桥在测试,听到2声滴滴短声接屏亮机。bios是备份亮机了,8m的。感觉有用给加点分吧

网友:
原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A:
这板子都一把年纪了吧,板子老了各种问题都有的,返修是个事儿,要修就修B85往上的吧,以前就直接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都一把年纪了吧,板子老了各种问题都有的,返修是个事儿,要修就修B85往上的吧,以前就直接换板子

没办法 啊接触 的人  群 不一样都是家用 的 也不舍得换,一代 我主板前几天我还修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