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固态硬盘,电脑性能没多大提升,为什么啊?

楼主(2018-01-10):
今天买的固态硬盘,装在硬盘位,4K对齐,AHCI,w7和游戏装在ssd,开机20秒,游戏过图慢?求大神帮忙看看为啥?请通俗易懂一点,女小白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表示兹辞。

你这块固态性能非常好,装了之后,你打开网页打开各种软件的速度一定会变快,这是毋庸置疑的。

开机速度肯定有提升,而且刚开机就能开软件,不像机械硬盘那样还要等待。但是你说的开机20秒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你开机启动的软件太多了,建议你尝试用原本win7镜像安装,不要用任何ghost。另外,升级成win10也能让你开机速度有质的飞跃。

至于游戏过图慢,我早就无数遍解释过这个问题,固态硬盘不一定能显著加快游戏读图速度,读图速度和很多因素有关。
我知道很多人一提到固态硬盘就是“ 玩游戏秒进,读取速度超快”,甚至还有人说固态能提高游戏帧数。
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观点,之前我也这么认为,后来我实际测试发现,对于大多数游戏,固态并不能显著提高读取速度,或许有变快,但是提升幅度很小。当然增加游戏帧数这个完全是扯淡,除非游戏读取量太大机械硬盘卡死了。我每次解释这个问题都要被人骂,但是我还是要说,固态确实能对某些游戏有巨大提升,但是仅仅是某些。我常玩的几个游戏,dota2 风暴英雄 刺客信条枭雄 GTA5 巫师3等,都是毫无提升,如果各位不信,可以打开游戏实际测试一下。

——————————

所以,我最后给出的建议是,镜像系统+升级win10

网友:
SSD提高的是硬盘读取速度,所以相应的需要读取硬盘的操作,响应速度都会加快,但是需要其他方面,譬如CPU运算,显卡渲染等,他的操作速度都不会有影响。

大部分人安装SSD以后,感觉电脑变快了。根本原因在于原来电脑性能的短板就在于硬盘读取速度。加了SSD以后,按照木桶理论,电脑的短板就不在于硬盘,其它性能方面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网友:
固态硬盘并不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只能提升部分操作的性能。否则的话,所有电脑早就会标配SSD了。

SSD可以大幅提升硬盘读写相关的性能:
1、明显提高电脑启动速度、各种大型应用和游戏的启动速度、打开文件的速度。
2、明显提升同时打开多个网页的能力,同时打开多个应用的能力。

SSD不能改变:
1、整体计算机的响应速度。比如你浏览一个已经打开的页面、观看一个视频、编辑一个已经打开的文件,速度和流畅度并不会提升。此外,下载速度也不会提高。
2、游戏和运算的响应速度。游戏进行中的流畅度和帧率并不会提升,以前无法运行的大型游戏现在依然无法运行。

可以这样理解,SSD对电脑来说是一种有局部增幅的奢侈品。买了就享受它的好处,也不要抱太高期望。

网友:
固态硬盘对电脑本身的CPU和显卡的性能是没有提升的
有些游戏读图速度与CPU性能有关

网友:
1、固态对电脑的提升主要是在打开一些日常零碎软件的时候,比如打开网页和打开office文档都会有显著提升。
2、固态对游戏的提升不是很明显,甚至几乎为零,因为游戏主要还是看独立显卡和cpu。
3、建议题主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主板是否支持sata3接口,这个也影响速度(对题主这个型号电脑不太了解,但是我知道这个配置有一些型号电脑只支持SATA2,这会影响速度)。
4、关于开机时间,20的win7属于正常情况,理论上当然可以更快,装原版的win7msdn系统,开机启动项不多,10秒多一点点的开机速度还是可以的,win7开机低于十秒稍微有些难。建议win8或win10开机速度会快很多。
5、另外,电脑的速度是由电脑的所有硬件综合决定的,题主的内存,cpu,显卡都一般,我得意思是,你的硬盘由于其他硬件的短板,实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建议解决方法:装纯净的系统。如果题主对游戏的需求比较高,建议不要升级此电脑,直接买新的。

网友:
我在SSD里用LR处理RAW格式的图像,几百个浏览来说 ,比在机械硬盘上操作快很多
这个是一个明显区别,至于开机快几秒其实不用在意

网友:
应该会明显变快吧,我的三台电脑都升级了固态硬盘,表示开机关机和开软件的速度都有明显提升啊。

网友:
不晓得题主试过 3Ds max 、广联达等软件吗?
我的感觉是启动确实和有很大的改善
基本上可以说质变了吧

网友:
哎?和我cpu型号一样啊,我的显卡没你的好。我装的固态明显反应变快了啊,再没出现右键资源管理器失去响应了。

网友:
游戏的读取不一定快吧

网友:
和你开机加载启动的软件也有关系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没那么好吧,游戏快不快和显卡关系大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