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13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8-01-10):
一台联想Thinkpad 13刚过保的机器 进系统过程中不定时掉电 从哪边开始查起哦
不定时掉电

网友:
先是温度 然后是bios 然后再去修板子

网友:
2楼正解 进水 温度 bios 供电

网友:
先检查散热方面,也就是温度,这是造成掉电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