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667x-zj显卡全板没电

楼主(2018-01-10):
接到一块hd667x-zj显卡  测量显卡 核心 显存都没电  量了一下核心供电的 MOS管 短路 换上之后不短了 但是还是不出核心供电  MOS管G级没电 C级12V D没电  测量MOS管G级由 电源管理芯片UP1610P管理  现在想要一份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  还有大神给一些思路

网友:
接到一块hd667x-zj显卡  测量显卡 核心 显存都没电  量了一下核心供电的 MOS管 短路 换上之后不短了 但是还是不出核心供电  MOS管G没电 D12v  S没电 测量MOS管G级由 电源管理芯片UP1610P管理  现在想要一份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  还有大神给一些思路

网友:
先换掉芯片在说,找连接芯片最大的铜箔,多半是供电,查了再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