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无铃声无震动,调声音卡顿维修

楼主(2018-01-10):
今天接同行的送过来的一台机器,无铃声 调声音卡死
接手后先做全检,发现进入设置界面,点声音要很久才能进入,而且只要调节声音大小就会卡住,调节手机左边静音按键,发现无震动,同时手机也会卡顿。

听筒声音正常,送话正常。大致确定问题可能出在小音频,6S有两个小音频

拆开主板,发现这台机器为二修机,USB芯片有动过。于是先检查U3800,在显微镜下发现U3800芯片有明显的破角

图纸显示为MP3放大管,此芯片应该负责震动部分

于是直接更换芯片,在测试发现所有功能正常。

网友A:
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芯片破角。。。。

网友:
楼上的。二修机肯定是修出来的问题罗。

网友:
这种能看到症状的真的挺好修,来钱快,不然测量起来真的挺要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芯片破角。。。。

同行修过USB的,我在想是不是搞错芯片了,当U2在搞

网友:
不错,图文并茂,新手都能明白一二,学习了,谢了

网友:
直接聊当,维修 的很快啊 ,修手机 也不错 的e

网友:
铃声放大管是玻璃IC,加热很容易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