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对很旧的笔记本有效吗?

楼主(2018-01-10):
以上,是我在网上能搜到的我这台电脑的全部型号,懒得去把笔记本研究到底是哪个型号,联想r40e就对了,好像我那个要比这两个配置要强,反正不管强多少,哪个都是被淘汰的配置,这是配置内容。 首先,说说想让这台二战电脑干什么吧,看电影,完毕,连接电视看。 再说说为什么一定要用它。 1,有各种回忆,这是我第一台本子,第一台是台式的,用了一段时间,忘了为什么我爸就给换成这个本子了,应该是那台不行了。记得是07年买的,…

网友:
试试加内存加固态吧。。没别的好办法了

网友:
我有一台AMD 1Ghz双核的笔记本,我给它再加了4G内存,上了64位win 10,换上128GSSD。结果就是开机快、程序的开启都不会卡顿,但之前占用CPU的软件换了SSD依然会卡,会慢。如果你常运行的软件占用CPU资源不高,那换SSD有提升。

网友:
对付用吧,没救。太老了。
主要问题不是在于SSD能不能提速,而是别的配件太差。当然受制于IDE或者satai,速度基本就是hdd的速度。

网友:
如果你把电脑都换了个遍,性能大幅提升,这还是原来那台电脑吗?

网友:
打开任务管理器,运行程序,观看内存,硬盘,CPU三个选项占用情况,如果是硬盘占用高,换硬盘可以较好解决问题,但是考虑到整体配置较差,这个短板提高了,可能另外其他的短板就暴露了。我的最近几年的低压i5-4210CPU,之前硬盘是5400转,素质较差,后来换了硬盘,加了内存条,整体改善很多,但是一些大型的软件就显示CPU占用交稿了,CPU这个短板就显现出来了

网友:
心情可以理解,但是现实摆在那。没有SATA口,没法装固态。

网友:
大多数收藏的东西都不是用来消费的。
听说过一个搞收藏的到村子里看到一个猪食槽实际是个宝,向老农高价收购,老农觉得给人家擦干净才好,结果还拿砂纸打磨了一遍,最后搞收藏的中止了生意。
既然要留下就好好保存,防尘袋内胆包什么的保护好,想念的时候打开看看以前的东西也很好的^_^

网友:
不建议加装SSD
机器太老,如果用作留念,情怀,那么不要更新,留着最原始的状态。
如果想用一用,建议有买SSD的钱,不如买个低配的笔记本。

网友:
注意接口

网友:
不行了吧。。你得知道制约你电脑运行速度的最大硬件是什么啊?只有在硬盘拖CPU、内存等硬件后退的时候,升级硬盘才是最直接的方式。这电脑的cpu和内存差了点吧,尤其是内存,简直是上个次元的产物,装ssd应该也于事无补,我真是敬佩这么老的古董还能继续用。还是花点钱买台新的吧

网友:
如果只是有点差就升级吧,这个已经差到没有任何升级必要了

网友:
(冯诺依曼式)计算机性能是个木桶原理,就算你装的上去SSD,也不会快多少。

网友:
不是sata接口,你装不上的。

网友:
要有情怀,最起码得勤快一点,连自己机器啥型号都懒得搞清楚那诸位知友有啥义务或者说有啥依据来给你提建议呢?你看看你自己列的这些配置哪里像07年买的东西?我04年买的本本就这配置。还是输出点干货吧,我这强迫症也是...
首先如果你这本本就是04年这种配置,比如单核处理器、256M或以下内存、IDE的硬盘接口,那么我的建议只有一个,内存能加多大加多大,DDR单条有1G的,给它整一两根装上就OK,操作系统维持在XP,日常使用绝对好得多,SSD没有SATA和win7就别想了;
其次如果你这本本的确是07年买的,那么绝对不是你说的那个型号和配置,07年的主流配置一般已经到了双核+SATA接口+1G DDR2内存了,如果是这种档次的配置加一条2G内存条和一块SSD,系统更换为32bit的win7,这样搭配就绝对没问题了,会让你感觉更换了一台电脑似的;
对于这种老机总体原则是:内存能加到多大加多大,如最大内存只能在2G以内,系统不要用win7,win7吃内存比XP厉害多了,而且老硬件在win7下面很可能驱动也无法很好的支持,不用勉强;SSD是否增加的原则取决于能否安装win7、接口是否支持SATA以及处理器是否起码双核以上,三者缺一不可,否则提升不明显。

网友:
废话必须有效

网友:
就算你装的上去SSD,也不会快多少。

网友:
肯定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