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00165-A

楼主(2018-01-10):
加电源0.2A几掉电重启,电感电压基本全出,只有负者点亮屏的电压没出,求大神指点。。。。。。。。。。。。。。。。。。。。。。S3/S4电压也基本达标。。。。。。。。。。。

网友:
点亮屏的电压要接屏   才能出来

网友:
机器是烧掉的,因为拆开机器后板子上有颗螺丝,。。。。。。。。。。。。。。。。。。。。

网友:
这个电压不出还能正常的,只有显卡或CPU读完屏才会出的,你可以外接显示器的,那样你会惊喜的发现,这个电感咋就是没电压呢

网友:
板上的那颗罗丝在什么位置,可能就是那里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