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手机维修数据恢复能不能做到扣除开销每月剩余5000到6000回家修房子

楼主(2018-01-10):
求职信息
年龄: 25
婚姻状况: 未婚
籍贯: 江西
网名|姓名: 我修也看着
联系方式: 18968566256
工作经验: 5

维修办公设备5年(同一家店一个人扛起维修客源主要是单位),擅长维修主流品牌打印机复印机速印一体机。其他品牌熟悉一下也能保证维修后好用(谁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本身设计缺陷质量偷工减料除外(需要经常维修更换配件超级不耐用)。过来人都懂这行不要示波器,万用表也用的极少。主要靠思考动手,冷门问题或者效果不好多处故障叠加也是需要靠代换配件。死工资没提成,依靠上门费时间。之前有个技术比较好(广东干了10年)的到当地某个技术挺好维修店应聘最高只有5000,中午一餐。其他无,开始给3500做做,之后也走了。

有没有人年后去实地学笔记本手机的????
看招聘都是包吃住,中等技术以上,5500以上。

网友:
现在有手机了,电脑笔记本,用的好少了。。。。见到这里的人个个修手机

网友A:
现在才学笔记本,没三年以上赚不到你想要的待遇。现在修板好的地方同行100/台,80/台的也有。算你技术牛b一天九小时修5台全工序。5台/天*26天=130台。那你一个月给老板赚1w5不到。另外一天修5台按80%修复率来算实则要处理6台机器,等于你1个半小时后要处理一台,还没算吃午饭,喝水,上厕所,抽烟打屁的时间。

网友A:
现在中级技术能赚5500 包吃住都是骗人的。有可能在老板看起来是中级技术,在你看来就是高级技术。老板给你说月薪多少都没意义,技术这东西是可以量化的。直接修一台给多少钱,一个月要修几台还实际一点,不然就和你说5500,然后里面各种考核,搞了半天还拿不到。就像你那修打印机的朋友,说好5000最后只领3500,招聘到哪套路都差不多

网友:
另外不建议笔记本手机一起学,除非你自己开店的,不然很大几率有一门要荒废。第一现在很少有笔记本手机一起都做得很好的店,即使有也是大公司,老店。这样的店一般对技术要求都高,一个新手不容易让你动板,特别是手机这种很多都是能开机,并且要求维修速度快的。即使你在学校手工练得怎么样,能焊a8,出去几个月没动手机会基本就荒废。毕竟修客户机和你在料板上练,心里压力还是有区别的。另外手机培训现在主要就是苹果,除非你去一些大城市,不然大多数还是以国产手机为主,那国产机刷机,压屏就得会。并且苹果手机维修现在要投入的成本越来越多,6s开始换个WiFi你也要写硬盘,一般没有一定维修量的店不配测试架你好多问题都没法下手修。

网友:
现在一个技术维修员一个月除去吃喝能拿到6000就不错了,要想多拿除了自己干的很好自己开店

网友B:
会修本本不老乡,,会修来贵阳,我这边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中级技术能赚5500 包吃住都是骗人的。有可能在老板看起来是中级技术,在你看来就是高级技术。老板给你 ...

那包吃住做提成技术好可以做到5000以上吗

网友(点评):
按现在的行情,包吃住5000块,你没个三五年经验不容易的。但是三五年后什么情况谁也说不好,今年我这里好多做笔记本的都搞不下去了。现在学电脑还不如学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才学笔记本,没三年以上赚不到你想要的待遇。现在修板好的地方同行100/台,80/台的也有。算你技术牛b一 ...

去实地培训能拿证出来实习几个月,一个月修几十台,这个经验应该不用半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修本本不老乡,,会修来贵阳,我这边招人,

不会,当初入了复印机维修这行没看工资,现在伤不起,看清楚行情再去实地培训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实地培训能拿证出来实习几个月,一个月修几十台,这个经验应该不用半年吧?

多少叫几十台呀,三十还是五十呀?还要看修复率呀。5000块包吃住,你至少要修100台以上。没做过的,刚开始几个月实习练拆机做桥就差不多了。不过也要看地方咧,老板一开始就让你修板,大量的板,还有好师傅你就提升得快。。不然就做桥这关估计都要练几个月。现在做桥的机器也少了,一般也很少有动手的机会,可能以后做桥就是新人的一大难题。不经常碰到桥坏的,偶尔来一个你还真不好弄,特别是黑胶的。

网友:
现在本本维修,能做下去的都是有老客户的,不然死定,老店都死,所以维修是下坡路

网友D:
我打算年后去实地呢    我现在也担心学笔记本有点晚啊,维修走的下坡路呢 不好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年后去实地呢    我现在也担心学笔记本有点晚啊,维修走的下坡路呢 不好混了

我也是,真是头都大了,凑字数凑字数

网友E:
我也没信心了,跟着我师父学习维修笔记本,感觉生意越来越差!现在都是用手机,电脑感觉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信心了,跟着我师父学习维修笔记本,感觉生意越来越差!现在都是用手机,电脑感觉越来越少了。

找个笔记本和手机都做的店更靠谱

网友F:
现在修打印机很好呀,干嘛改行,我这边反正挺吃的开,要不考虑这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修打印机很好呀,干嘛改行,我这边反正挺吃的开,要不考虑这边看看?

你哪里?打印机复印机速印一体机主流品牌修复率90%。工资多少?扣完吃住剩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修打印机很好呀,干嘛改行,我这边反正挺吃的开,要不考虑这边看看?

宁波那边的浙江得宝总代理有个技术员做了十几年只有饭补工资才五六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