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g50-80放置一天后,需取下电池才能触发,

楼主(2018-01-10):
一台联想g50-80客户说经常不能开机,拿到手,不接电源适配器,按开机键,屏幕不亮,风扇口有风出来,取下电池,接上适配器,开机亮屏,再关机,插上电池,开机亮屏了,再关机,取掉电源适配器,用电池开机,也能亮屏,电池电量是百分之50正常的,不管它,关机,隔了3个小时,再开机,又不亮屏了,重复上述操作,又能正常开机了。。郁闷。。
用可调电源带电池实测不能开机时待机电流0.8A
能开机时待机0.4A  取下电池,待机是0.02A正常。不放电池,任何时候都可以正常开机亮屏。。
放电池待机有0.8A这不懂正常不?充电估计正常吧?

无从下手,求指点。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如果还一样有可能是EC 的问题了

网友:
因为是新手,我也只能先换个电池试试先了

网友:
拆下主板仔细看,定有发现,估计有进过液体的地方。。。。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我用你们的办法试试,经验靠积累

网友:
G50-45也有这种情况,初步判断是AMD CPU问题。。。。

网友:
拆了主板,观察有几处好像进水的样子,用洗板水清洁后,现在怎么也亮不起了。。。明电流跑0.5A左右上不去了。。。明天仔细观察板子。先吃饭去,这比时亮时不亮好修。。哈哈

网友:
这种情况,初步判断是电源管理芯片问题。。。。

网友:
待机正常,可触发,电流跑到0.35-----0.50  之间跳动,不亮屏。19v。5v  3.3v 及内存  cpu  显卡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