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交流贴#iPhone6

楼主(2018-01-10):
能连接电脑能显示充电但是不充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想知道是什么问题
iPhone
电脑

网友:
U2,哎,还得凑一下字数,楼主不知道这个估计是外行,网站有快修,可以联系一下

网友:
cpu到U2之间断线,外借个电压一般就可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