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8-01-10):
在WIN7下掉电,所以我有装了苹果系统还是进系统掉电,求大神指点,。。。。。。。。。。。。我一天碰到3台苹果。
第一台0.2A左右掉电。
第2台花屏。
第3台进系统掉电。
一台没解决快郁闷死我啦。。。。。。。。。。。。

网友:
  直接把  j6100这个接口 吹下来扔了 再试试 搞不好有惊喜哦

网友:
花屏的cpu挂了吧

网友:
楼主的生意不错呀 一天碰到3台苹果 我一个月都难碰到3台

网友A:
板凳瓜子矿泉水。坐等楼主更新,看看怎么解决的。第二台花屏,是什么型号的机子?你这几个,应该都不太复杂。修修看。修不动,可加我微信,18318051651,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
进系统掉电的机器已修好,尽然是电池引起的,换电池机器OK.花屏的的机器板号是820-00138-A独显的无图纸无点图,基本上和820-3332-A一样,上次修820-3332-A花屏没修好,客户不要啦被我回收了。0.2A左右掉电的板号是820-00165-A......................................求大神帮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0.2A左右掉电的你先要确定CPU电压出来了没有,一般掉电都是一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cpu电压有的,但是CPU_VR_READY电压只有0.7V左右还不稳。。。。。。。。。。。。。。。。。。。。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解决了吗  麻烦知道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我感觉还是  CPU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凳瓜子矿泉水。坐等楼主更新,看看怎么解决的。第二台花屏,是什么型号的机子?你这几个,应该都不太复杂 ...

a1398 820-3787-a  快滚动条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