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548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1-10):
14-5480待机正常,3.5V都有,不触发
看了一下时序图,5V好像是触了之后才有的,但我这个触发之前就有了,不知道怎么回来,
按照时序测量的结果是,按开关,第6步,有3.3V-0V-3.3V正常,,,第7步出5V,之前就有了,到了第8步时,IO发出SUS_ON,老是3.3V--1.27--3V不停跳变,
请问SUS_ON应该总是3.3V才正常的吧,它只出PU6 ON一个脚,请问要怎么修

网友:
我把PU6拆了,也是一样,看来不是因为后级有问题引起 的、

网友:
5V开机以前出来还是以后出来由EC和BIOS共同决定的,还有图纸上的时序不一定准哦。

网友:
刷了BIOS也不行,还是这样.........................

网友:
拆掉PU6看下还跳不跳,还有检查下待机的时钟供电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