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S405亮度按键可用,但屏幕亮度不变很暗。外接显示器正常

楼主(2018-01-10):
联想S405屏幕暗,亮度可调但屏幕亮度无变化,很暗,外接正常。是不是能确定是屏老化了?

网友:
当然不能这么草率啦,我现在用的这个联想的本本,WIN8改成WIN7以后只能调暗不能调亮,只能在控制面版里面才能调亮,安装的也是官网驱动。所以应该是驱动兼容性问题多一点吧。

网友:
搞定!OK!捡钱的机,谢君一席话,

网友:
换个官网去驱动试试

网友:
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更新一下试下

网友:
更新官网驱动后好了,谢谢大家,有时候还真不能想得太复杂,应该奔着先软后硬的原则修机,不过和客户报了电源管理芯片问题,照按这标准收费,哈哈

网友:
先安装官网下载的键盘驱动再试试效果,屏坏的可能性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