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用电池也自己充电

楼主(2018-01-10):
a1465  4代cpu、 单插电池也显示充电中,小板坏了 换了就行了,估计IC信号问题

网友A:
查SMC_BC_ACOK是否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SMC_BC_ACOK信号。

这个信号没问题,单插电池是没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SMC_BC_ACOK是否异常。

不好意思图片点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没问题,单插电池是没电的

这信号确实有进小板。

网友:
检测DC IN 输入检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