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不触发

楼主(2018-01-10):
华硕H81M-E R2.0
主板品牌:华硕H81M-E R2.0
故障:主板不触发
故障原因:SKTOCC# 始终为高CPUIO之间断线
进入正题:前些日一顾客是开旅店的,拿来一台机器说不开机,开箱一看是一崭新的华硕H81主板,通电试了下,确实不开机,拿下风扇看了下CPUG1860U,由于顾客时分着急,我就说,可能主板坏,如果不着急你再这等着,修好拿走,要不你就换我这一套,其实我那套是H61 主板加1630U,顾客说那得钱,我说这样吧,你那板子和U折价给我,我这套就卖给你190,老板也没砍价成交,东北这嘎达一到冬天就冷的要命,大街上没几个人,我闲来无事,就想把那天的板子修修,我接上电源,还是那天的问题不触发,H81上个月我修过一个技嘉的,还算是有点经验,拿起表笔开整。想在网上找图纸,没找到,只找到了点位图,按照英特尔的上电顺序,慢慢的查,但我一般是从前向后查,这样能快些,先查PSON#按下开关无反应仍是5V,再查SLP_S3 3.3V正常,南桥待机两个重要的信号DSWVRMEN  SINTVRMEN 这两个也有3V左右的电压,再往前RSMRST,此位置是IO473.3左右正常,IO30PWRBTN触发的时候有高低高跳变,再前面就是待机了,待机的几个信号都正常,?????懵了,所有都正常难道是IO坏掉了?翻料板没有这个IO,这个IO是新塘的NCT5538D-A,淘宝查了下加上运费快到40了,有点贵啊,心想还是算了,等再碰到这个IO再说吧,贴上标签写上IO坏,就扔一边了,越想越可惜这么新的板子就这么夭折了?是不是我还有什么没查到的?英特尔的时序该查的都查了呀,一时想不起来,就翻了翻以前在学校里弄的维修流程笔记,看完后大喜, 因为流程里面注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STKOCC#,INTEL原装板是开关—南桥—IOIO检测CPU已装入(STKOCC#为低),IO拉低绿线,也就是说如果想开机的话必需STKOCC#为低才行,那么华硕板子不会也是采取这个保护措施吧,打开点位图输入STKOCC#没有,难道不叫这个信号,再软件里一个个信号找,终于找不到了名为H_STKOCC# ,装上CPU测了下2.7V ,应该是低电平啊,装CPU还高那么问题肯定就是这个了,查了下点位图,此脚为IO 48脚是经过两个分压电阻分压而来,上拉为3.3,IO48脚与CPUD38相连,也就是说它俩之间断线了,既然断了,那么就直接干脆的把上拉电阻去掉,让IO 48脚与GND相联,这样强至拉低,IO就会认为是装CPU了,烙铁干完,再测0V ,装上CPU 内存 开机,ASUS画面马上显现出来,哈哈哈,至此为修结束! 结论:现在英特尔芯片组的板子,无论什么品牌,以后肯定会少不了这样重新而且容易忽略的信号,维修的时候尽量思考才能不走弯路。

 会员8433532元2022-12-5 20:36
 会员8433532元2022-12-5 20:29

网友:
师傅维修的够细心的,这个维修报告让维修挺有次序感!

网友:
这个信号一般没怎么注意的,有学了一招

网友: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H_STKOCC#这个信号为高电平为高导致的不开机。。。这个信号在华硕板很多都有用到

网友:
H81板没接触过,学到一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现在修的都是笔记本,感觉主板比笔记本还难修!

网友:
加分送你上精华,这个信号却是容意被忽略!另外楼主在哪个城市啊?

网友:
这信号从来没注意过,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sktocc# 这个信号我记住了,感谢分享

网友:
sktocc# 这个信号,感谢分享,平时还真没注意这个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这个都能修得了啊,就服你,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没有办法处理!

网友:
又学了一招,感谢楼主,谢谢分享

网友:
sktocc# 这个是cpu插入检测信号啊,在h61以后都有这个了,一般cpu 三极管 io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板子不上cpu不触发的原因。

网友A:
sktocc#可以强制拉低,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tocc#可以强制拉低,学习了。

长见识了,感谢分享。学习了,这主板不装CPU是不能触发的吗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分享。学习了,这主板不装CPU是不能触发的吗

网友:
最后一张图治好了我多年颈椎病

网友:
LZ讲解的很详细,基本和我前段时间遇到的那个情况差不多,解决方案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