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第二张卡纸

楼主(2018-01-10):
HP M1005激光打印机第二张卡纸,这个机器是一邻居通讯店的,机器老的不行也脏的不行,机器的问题就是第二

张总卡纸,而且卡在出口处一半的位置,初频判断应该不是搓纸轮问题,因为快要出来了它卡住了,要不定影组件老化,要不就是离合器有问题,毕竟是老机器,腿脚不好很正常,打开侧盖,

发现离合器位置,小心拆下,发现离合器的隔离海绵磨没了,只剩下覆在上面的双面胶了,用手弹了弹,弹片正好碰在了双面胶上,粘了一会才弹出,果不其然是它的问题,找到一海绵,剪下一条又粘了上去

,装上机再测,好了,不卡纸了

网友:
学习了一招,卡纸位置在出纸口的位置有可能是离合器的问题,

网友:
加一,我有一个HP1320老卡纸,拆开也是因为电磁衔铁有胶导致不能及时松开,看来这是老打印机通病啊

网友:
我修同行就是这问题 100一台 同行收 180一台我亏大了。

网友:
这是hp打印机的通病,正常遇到。

网友:
这机器还是好用啊!!!年着这个情况,也得有个十来年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一般都是  离合器  ..............

网友A:
继电离合器粘双面胶..双面胶留一面纸不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离合器粘双面胶..双面胶留一面纸不撕.

厉害学了一招。。。。。。。。。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过一般我是粘透明胶

网友:
一台打印机加粉之后出现黑色线条   那根绿色鼓芯沾有碳粉    擦干净再打印  碳粉又沾在绿棍上面了   打印出来一条 一条的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来说一下

网友:
看来这是老打印机通病啊

网友:
HP小机型通病,很好解决,可以收点维修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