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第一次0.5掉电,第二次才能开机,错误的把独显改成集显

楼主(2018-01-10):
联想G460第一次开机0.5A掉电,第二次才能正常开机
最初不知道是BIOS电池电量低引起,以为是主板故障
测得供电都正常,发现PLTRST#第一次开机时总有微小跳变,不能到3.3V,第二次才正常,以为是哪短路,引起的3.3V被拉低
从咱 坛里看到有人说独显引起,信以为真!
于是打算独显改集显
将独显拆了后,发现上电第一次还是0.5掉电,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在坛里看了发现是BIOS电池的问题
既然已经拆了独显,那就改集显吧
根据图纸点位图
标UMA的不需要加的R141   R140   U6    UMAHDMI    UMACRT,其他的都必须加
标DIS的需要拆的R532 R533 R534 R535 R536    R559  R214  R528  R390  R391  R84 R85 R86 R125 R126 R127 R128 R150 R261 R36,其他的不用拆
桥的25M晶振必须加,不然灰屏,我没装晶振时加电,是灰屏,并且无背光,也可以说是暗屏吧
独显供电拉到集显供电处
把独显和显存都拆掉
U6不加是因为我改完发现黑屏,有图像无背光,发现平接口的INVPWM为0,不知为啥,就直接不加U6断开屏接口与桥的连接,直接加上R156上拉到3.3V
我的这种改法,外接VGA和HDMI都不能用
BIOS不用刷,原BIOS就可以

改了集显后出现进系统掉电,是独显供电0.8V没达到集显的要求  将PQ37的6脚和3脚都接地,独显供电就变为1.0V,就不会再掉电

网友(2020-05-11):
望闻问切啊  、从简单到复杂、别上来就怀疑大问题、先看能发现的问题、cmos 电压不够 不菲话 直接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