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复一台37寸液晶电视

楼主(2018-01-10):
    收一台杂牌液晶电视,开机灰屏,焦急地打开电视,测12V屏供电只有4V多,无短路,发现主板上12V供电保险断路,接上保险12V有了,电视也出现了蓝屏,但是插上信号源却发现"鬼脸",逻辑板上AS19发热严重,于是订了几个芯片装上故障依旧,我测了伽玛电压呈阶梯式正常,于是不再怀疑是AS19的问题,测VGH VGL AVDD VCOM DVDD均貌似正常,用万能板点屏确定故障不在主板,这一块逻辑板可不便宜一百多,怀疑是逻辑板大芯片有问题,拿到本地液晶电视技改创始人老高那里换掉大芯片,图像恢复正常,一些焊接图没拍。
          一些朋友质疑这个帖子的真实性,我发帖本着分享技术的初衷,我不为了拍照而拍照,修机时一般不拍照,是不想分心,我只想诚实地分享我的想法 思路。您觉得有帮助就看,怀疑也没用,我编一个帖子有啥意义,要编我干嘛不说我自己换的呢,一台电视几十颗螺丝,我不会拆开拍照了

网友:
这类机子一般都是AS15或者AS19坏,大芯片坏的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A:
这么老的逻辑板上有as19?表示怀疑

网友B:
这种逻辑板主控好少坏吧。。。自己都能换为何要拿去人家那里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逻辑板主控好少坏吧。。。自己都能换为何要拿去人家那里换

不要怀疑哥  哥发贴本着分享精神   绝对负责   请打消你的怀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老的逻辑板上有as19?表示怀疑

我负责任地表示,绝对属实,拆装不易,我也不想拆开拍照。因为我不在乎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逻辑板主控好少坏吧。。。自己都能换为何要拿去人家那里换

给您实说,我是直接让人家修的,我要是编 ,干嘛不说我自己换的呢

网友:
鬼脸一般都是逻辑板上转换芯片坏,大转换芯片坏,可疑性是小,但也不是没有可能,谢谢分享。

网友D:
这个芯片好换呢 BGA的我换不好

网友:
很好  学习了  3Q...................

网友:
分享就是最好的,感谢分享。技术就是需要分享,大家都是研究性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芯片好换呢 BGA的我换不好

BGA的我会搞   这种底部带锡的搞过  风枪吹半天吹不下来    怕了

网友:
大芯片坏有什么奇怪的呢,只是坏的概率很低很低罢了。像CRT彩电超级芯片就试过好多。液晶显示器都遇到多的是。还是那句话,未找到问题每个元件都值得怀疑,只是维修优先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的我会搞   这种底部带锡的搞过  风枪吹半天吹不下来    怕了

不是胶问题,是高温焊锡,显卡芯片不用高温焊锡的话问题多的是。显卡工作温度太高了。。。主控芯片底部带锡要预热啊,不要想着秒杀、老兄。

网友:
鬼影问题遇到过一次,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逻辑板自己搞不了吗,干嘛那给人搞,不是提高维修成本

网友:
能分享是好事呢,谢谢楼主,乐于助人,大家一起提高维修水平

网友:
感觉在哪里见过了此帖。不是说怀疑帖子真实性,别误解。^_^

网友A(2018-04-05):
引用 网友C:
我负责任地表示,绝对属实,拆装不易,我也不想拆开拍照。因为我不在乎这个

是这板吧?as19在哪?

网友:
不是这个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板吧?as19在哪?

不是这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这板吧?as19在哪?

你看不出明显不是一个板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看不出明显不是一个板吗?

板子型号一样,会不是一个板。给你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子型号一样,会不是一个板。给你点赞。

你眼睛是不是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