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27寸一体机奇葩花屏,板号820-4652谁见过

楼主(2018-01-10):
苹果一体机15年27寸5K屏幕板号820-4652
BIOS刷过,屏幕、屏线、内存换过,显卡加焊过,屏幕只有一小块花屏,哪位大神见多识广指导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3536-1-1.html这个BIOS有密码锁,双手奉上一个改好的

网友A:
是不是屏幕坏了,还没碰到过显卡坏屏幕局部一点地方无图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幕坏了,还没碰到过显卡坏屏幕局部一点地方无图像的

屏幕换过,看描述了?

网友:
没的救了   修不好了

网友B:
这种现象像是显存问题,好像是这个机子显存虚焊的多,但不确定是哪一个

网友C:
固定位置吗?显卡上其它输出接口有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定位置吗?显卡上其它输出接口有试过吗?

DP外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像是显存问题,好像是这个机子显存虚焊的多,但不确定是哪一个

A1419,15年5K屏幕 ,不是很老的机子

网友:
这个故障也是奇葩了呢

网友:
看样子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外接正常吗,不是屏的问题那显存问题多了。

网友:
集成显卡还是独立显卡,牌【苹果内存条】【应用】比较多

网友:
                          这么快修好不错哦

13694295506 -2 明目张胆的灌水,账号不要了?

网友:
第一次遇见这样的情况,还期待最新紧张

网友:
显卡显存的问题,但是这样修风险挺大的。。。。。。。。。。。。。。。

网友:
显卡加焊了,就直接换显存,

网友:
你换个显卡啊 大哥 还有一体机里面 显示器这块肯定也是隔开的 刷个显示器的bios 只是意见 苹果的一体机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