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68HM-DS2-1.1 不跑马维修 像通病

楼主(2018-01-10):
主板故障可以上电触发不跑马,量了下各大供电,内存1.54V,CPU0.95V,集成显卡供电1.1V,桥附近除了待机的mos管,没有其它mos管测量了先忽略吧。看了论坛好多都是刷BIOS解决的,好吧,刷了N个BIOS还是涛声依旧。修主板三板斧没有了第一斧了,只会按时序查各个工作条件了,AMD一般大体是内存---CPU---桥---总线,先从内存着手吧,120脚和240脚0.79v正常,1脚和67脚0.79v正常,1183.4v正常,238脚3.3v正常,当量到236脚0v就不正常,正常应该是3.3v的。直接从ATX电源3.3v飞线过内存236脚,马上跑马亮机。维修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可是看到主板还是蛮新的,连了根线真的有点难看,搞维修的宗旨还是修好和维持原状吧,刚好手上有这主板点位图电路图,跑了下电路,236脚到vcc经过一个电阻MR19和一个电容MBC34,量了下电容没有对地短路,电阻是没有装的,量了下两端无穷大,用放大镜看只是有一根小小的铜丝连的,中间有个小黑点,估计是烧段了,在料板找了个2欧电阻装上去,加锡上去也可以的,但是不好看吧,装好上电正常跑马亮机,还有这主板一定要上内存才跑马的。有图有真相,附上电路图。

电路图

GA-F2A68HM-DS2-1.1 点位图.pdf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
楼主维修宗旨值得嘉奖。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我遇到一个相同板号,版本是1.0的,开机不跑码,CPU有寻址BIOS的动作,没有后续波形,参考楼主贴子,意外发现是相同故障。多谢分享。

网友:
确实通病 这是设计缺陷 ,带感谢 技嘉的工程师 ,

网友(2018-02-10):
感谢楼主分享,按楼主思想今天维修好一块GA-F2A68HM-S1  V1.0

网友:
呵 修板思路让我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非常厉害,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18-04-23):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經驗,並感謝您!!!!!

网友(2021-05-29):
这个PDF点位图用什么打开。Office打开就不是点位图无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