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玩游戏无法切换独显,求助。

楼主(2018-01-10):
       有台联想G510的笔记本,CPU I5 4210M   8G内存  R7265M  4G显卡,平时使用时没有问题,玩英雄联盟的时候FPS只有20多点,打架的时候还会跳到10几,卡到想吐,这个配置玩英雄联盟是完全无压力的,显然跟配置关系不大,就是玩游戏切换不了独立显卡,更奇葩的是把电源拔掉,FPS瞬间跳到100左右,非常流畅,应该是切换到独显了,在插上电源瞬间回到20左右,太奇葩了,完全反过来了,驱动官方驱动,驱动精灵,驱动人生各种驱动都搞了,指定程序高性能显卡也设置了,电源计划也全部设置成了高性能,电池电源都设置成了最大化性能,结果还是一样,该设置都设置了。已经没办法了,发帖求助下万能的同行,有没有遇到这样奇葩的问题,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在这里万分感谢,你们都是我大爷。

网友:
发了几天了,竟然没人看,现在故障终于解决了,分享出来,但愿以后有朋友遇到这样奇葩的问题可以借鉴。其实这个问题超级简单,但是我们都忽略了,根本不可能会往那方面去想,下面我说说我无意中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遇到这个问题几个月了,一直都是无解,维修界高手,联想售后工程师,360专家,统统的回复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各种刷BIOS,各种设置,系统版本各种装,驱动各种装,统统无解,一有空就研究,联想的电源管理软件也是换了很多个版本,有一个版本装了的时候提示我电源不是原装电源,要我换电源,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用的就是这个机器的原装电源,能正常充放电,当时也是没多想,以为软件问题。后来无意中发现这机器有时候开机6秒,有时候最快22秒以上,怎么想都找不到原因,后来在研究这个机器的时候电源没接,开机6秒,觉得奇怪,然后重新开机,试了很多次都是稳定6秒,然后接上电源开机每次都是27秒,在联想到以前装过电源管理软件提示我电源有问题。果断换了一个电源,从未有过的快,真的是快,到此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想破脑壳都不可能电源问题会引起电脑性能下降,不能切换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