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d

楼主(2018-01-10):
华硕x555ld   版号华硕x555ld rev:3.6  开机没有35v   主电源没有  机器没有短路   电池那边的电压正常   求各位大神有没有修过这样的问题  看了一天都没有头绪了

网友:
你问这是什么问题啊!!!19V公共电压有没有????

网友:
首先都没理清思路,待机电流==开机条件,没35v,可以触发吗?

网友:
公共点无电压对吧?这个是大前提,你先把这个修出来再搞35V吧,实在不行交换主板吧兄弟,我老板专门搞华硕主板交换

网友:
19V公共电压有没有????
。。。。。。。。。。。。。。。。。

网友:
待机芯片的条件查了没有,看样子你的隔离保护都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