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板号 X455LJ 2.1 进系统断电 进安全模式合适 PE也掉电

楼主(2018-01-10):
机子来的时候进系统断电     每次一出Windows就断电    进PE也断电  裸板子也断电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进BIOS一直都不断电  安全模式 也不断电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盆友吗

网友A:
要看断电了自动重不重启,我以前修过换硬盘的好的,这个有点复杂,多种可能性多试下。

网友B:
测下波形吧,,,,,,,,,,,,,,,,,,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3v5V电感看看有无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断电了自动重不重启,我以前修过换硬盘的好的,这个有点复杂,多种可能性多试下。

断电会重启     不装硬盘 也是一样的断电U盘  PE 都是到Windows滚动条哪里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波形吧,,,,,,,,,,,,,,,,,,

跟波有关吗   安全模式 一切正常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打一下3v5V电感看看有无杂波

进安全模式一切正常啊    我都怀疑是不是ECBIOS  或者南桥本身有问题  南桥在CPU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