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R9M听筒音低的奇怪情况

楼主(2018-01-10):
今遇一台OPPO R9M 听筒特别低让换听筒结果新听筒装上后测试正常,装机
问题出现了,不装后盖一切正常,一装后盖听筒声音又特别的低
拆拆装装好几回,清理听筒位里面的灰尘,按压主板。。。。。
只要不扣后盖就正常,一扣就音低至几乎听不到
此机无变形,后盖与主板只有几个天线接触
求高人指点!
OPPO

网友:
应该是主板虚焊吧,我前几天遇到一个是不装后盖触摸正常,装上后盖触摸就不管用!

网友:
手机外观良好,按压主板故障也不复现,用户很爱惜

网友:
大神们 怎么处理的,我也遇到好几次这样,

网友:
声音低一般都是防尘网堵了,你还是把听筒拆下来看能不能透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