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U49F 开机0.5左右掉电重启

楼主(2018-01-10):
同行客户送来一台清华同方U49F先上个机器图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机器四代I3板载U 板载内存客户放下机器就走了 也没说故障拿到机器上电测下开机0.5左右掉电而且反复重启  看着情况应该是好搞的  迅速扒开外壳拿出主板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各个电感打值集显对地为0先不管是不是短路了拿出示波器抓了上管G级没动作 应该和他没关系  其余的电感都有瞬间电压  机器版号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8.jpg到这了还是找下葵花宝典吧   一搜电脑上没有  先在百度上搜下版号后面加上迅维两个字看看是不是能省两个金币吧 一看没有那就论坛精准搜索找下吧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0.gif
一搜也是透心凉心飞扬  没办法慢慢查吧 一测COMS 没电难道是被捡到的换完依旧  测下转换管的电压正常 复位也正常这还怎么搞呢 出去抽根烟心想这就要放弃了吗  还是拿着放大镜慢慢扫一遍看看 一看还真有明显故障有点腐蚀一个脚拿下来一看焊盘都掉了电阻也少个脚了  测下旁边的电阻36欧料板上找个几个没找到36欧的电阻那就找个最接近的吧 到技嘉的台板找到了33排阻那就装上试下这是换好的图  问题图忘拍了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2.gif
换完上电看电流直逼亮机  接屏完美亮机
亮机图还是不能少的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14.jpg外加机器备份的bios在本机上是正常的下载再刷的话不能保证

01017GY00-J09-G 清华同方U49F.zip

网友A:
“还是拿着放大镜慢慢扫一遍看看 一看还真有明显故障有点腐蚀一个脚拿下来一看焊盘都掉了电阻也少个脚了”

不太明白,该电阻会引起,“开机0.5左右掉电而且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拿着放大镜慢慢扫一遍看看 一看还真有明显故障有点腐蚀一个脚拿下来一看焊盘都掉了电阻也少个脚了”
...

对  就是这个电阻引起的 应该是读取内存的电阻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对  就是这个电阻引起的 应该是读取内存

网友B:
这个机器特别薄, 我修过一个内存显存裂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特别薄, 我修过一个内存显存裂了的。

找了下这个机器一点资料没有

网友:
电阻引起的?

网友:
好技术不如火眼金睛。。。。。。。。。。

网友:
恭喜完修。 看原文真的看得很累 ,没参考资料, 能用观察法细心查看解决, 也算是不负苦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