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460每次冷开机10分钟左右掉电,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维修

楼主(2018-01-10):
主板版号LA_5751P  1.0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10A,开机测试果然是几分钟掉电。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需要放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重复这个过程)
但用可调电源明显可以看出掉电后的待机只有0005A,很明显3V5V都没有了。
好吧!这个问题就锁定3V5V电路,找到供电芯片ISL6237(主板上是RT8206)

再测试中我发现不需要这样测试,就能出现掉电后不能开机故障。(待机0010A正常时,只要拔掉电源线再插,马上就变成0005A)
当待机0005A时,测芯片工作条件如下:
6脚19V正常,1脚2V正常,4脚1.5V不正常吧!(但是能开机时,我测过也只有1.5V),先不管这个,继续测7脚0V不正常
按理说就该出线性5V了,难道还是EN_LD0的问题,我始终相信理论,因为这个脚要有接近10V的电压才正常

仁宝的主板,好多都说温控电路问题。但我看这个信号跟温控没有什么关系

好了,直接测量芯片4脚电路吧!测量PR44,PR144阻值正常,芯片4脚也不短路。拆掉PD11一样。看来要换个芯片了
换上去后,接上电源0005A一样,不一样的是1脚和4脚为0V了。

1脚REF  0V,难道芯片坏了??再换一个,两个还是一样,要么4脚1.5V,反正REF一直测不到电压。好了,不纠结REF电压了。换了几个了,
不可能都是坏的,还是回到4脚,怎么电压总是达不到正常值呢!
这下我直接用镊子短接PR144,电流一下子到了0013A,3V5V也正常了。(难道是电阻不良吗?)因为刚刚测过阻值正常的。
这下去测第4脚9V多正常了,我决定再测一下PR44,PR144的阻值。我发现PR44正常,PR144变成了几十K。果断找个200K电阻换上
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PR144 你咋短接?????? 下面不来就是接地的

网友:
PR144是不是下拉电阻 ?阻值变小, 比较少见。

网友:
有时候测不准,替换了就好了。。。。。。。

网友:
你短接的,是pr44吧,pr144是下拉电阻,短接是关闭线性

网友:
我叼!你短接了PR144还能有待机出来???是短接PR44吧!

网友:
是PR44,打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