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8电池冻死了,求助

楼主(2018-01-10):
荣耀8,电池被冻死了,不开机,不充电。还有办法救活吗?求高手支招,

网友:
用电源表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A:
用多大电压,和电流?没干过这活啊

网友:
打开你家电热毯 放里面在充电试试  苹果的机器就好出这样的故障 低于零度 保护

网友:
用电源表正负极夹子夹万用表的头,万用表调到直流20v,电源表先调2.5v,然后用夹了的正负极的万用表头插在电池的正负极,看万用表,当万用表要达到2.5v时,电源表加到3v,然后再看万用表,当万用表要达到3v就调到3.5v,依次这样调到3.8-4.2,然后把夹子拿走直接用万用表测是不是达到了3.5-4.2,没有继续,有就可以充电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4.2V往上怼,,一会就冲上去了,充电3.6V左右或者看电流到500ma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装电池用手机充电了,,  没事不怕坏,,坏了换新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多大电压,和电流?没干过这活啊

用4.2v,电压,电流随便用,激活一下试试,然后看看电池有多少电压,3.8v以上就可以亮机了

网友:
其实这东西孰能生巧,你多干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直接电源接4.2V直接给电池充电,有电流后,再把电池安手机上充电

网友:
电3.6V左右或者看电流到500ma左右的时候就可以装电池用手机充电

网友:
激活一下,就如楼上所说的,其实没必要太小心了,电池而已,不行就换呗。只要别搞漏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