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的笔记本板号 la-5911p 1.0 电流1.25-1.30 BIOS没波形 怎么修?

楼主(2018-01-10):
ACER的笔记本板号 la-5911p 1.0 电流1.25-1.30  BIOS没波形 怎么修?这个是返修机以前来电流1.45左右 北桥加焊后OK ,一个月回来了,但现在加焊北桥也不亮了,换了北桥也一样。南桥换过也一样。 BIOS也刷过了。。。 电压都查不出什么问题呢,难道再换过北桥??!

网友:
查cpu的时钟 复位  pg信号   dmi上是否有波形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电压肯定出来了,修时钟复位,当不跑码的修

网友A:
现用示波器看看跑码了没有,如果没有跑码这么大电流肯定不正常,换个CPU看看,然后把供电,时钟,复位都量它一遍,这里说的供电不是什么大电感上的供电,是主板上桥边上的那个贴片的黑色的小电感,一个也别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用示波器看看跑码了没有,如果没有跑码这么大电流肯定不正常,换个CPU看看,然后把供电,时钟,复位都量 ...

很奇怪。,。。。无意中用力压了下U座 电流就上去了  知道亮机,昨天装回去壳里 今天来 还可以亮,多测试几天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