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75M主板通电开机不显示关不了机秒杀

楼主(2018-01-10):
插上电源直接开机,不显示,也关不了机,难道io坏了?桥坏了,摸桥并不热,排除,IO坏了,有可能,但想想询问顾客说的话(清灰就开不了),应该不太可能,难道BIOS坏了?,这个是双BIOS也不太能,先查查电路吧,上万用表测量电源两脚0v,正常5v,测量开机电路有个防静电的芯片型号C96eh击穿,拆除完美亮机,修复完成。

网友:
防静电的芯片型号C96eh击穿,拆除完美亮机

网友:
学习了。。。。。。。。。。。。。是人为损坏。

网友:
你们怎么去确定这些芯片坏没换啊

网友:
楼主说的电源两脚,是开机键,pwrtn。

网友:
防静电的芯片击穿拉低了开关针电压,直接拆掉就好了 。。。秒杀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