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开机不充电 可联机

楼主(2018-01-10):
苹果7开机不充电 可联机 u2都换过

网友:
一般都是尾插坏    我技术一般一般都是尾插坏    我技术一般

网友:
先看看充电的电流有多大,排除尾插,换U2,还是不行就检查充电的5V电压到那个位置没了

网友:
目前修的多的还是6 6s  7还没有摸过 拆过一次